如何把卷的线材弄直

楼主(2016-07-29):
现有个工件  ,中间有个部分是线材,直径是0.2mm,长度是5mm,材料是二级纯钛  ,通过查询这种材料都是一卷一卷的,怎么把这种线材弄直,保证5个丝的精度。

网友:
上图再说

网友A:
这个可能难了,直径0.2mm,长度5mm这么小这么短,手工搞吧,将一圈线材,用小锤子轻轻敲直,用钳子剪断。要自动化机械化,有多大量啊?没有意义。顶多做个小夹具,辅助一下。

网友: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难了,直径0.2mm,长度5mm这么小这么短,手工搞吧,将一圈线材,用小锤子轻轻敲直,用钳子剪断。要 ...

20000件  ,请问一下手工敲直怎么保证±5个丝的公差啊

网友B:
参考气体保护焊机自动送丝部分,增加滚轮数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00件  ,请问一下手工敲直怎么保证±5个丝的公差啊

,那要至少搞个夹具了。

网友C:
有拉线的模具,或者自己做一个,用大一点的线材直接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拉线的模具,或者自己做一个,用大一点的线材直接拉

拉丝产品怎么具体的去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拉线的模具,或者自己做一个,用大一点的线材直接拉

直接拉可以保证用什么方法去保证尺寸 可能会变形的话怎么办   要求特别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气体保护焊机自动送丝部分,增加滚轮数量

如果我把这个工件分成三部分去做的话,焊接能做吗

网友:
有一种机器叫盘线调直机的,但你的线只有0.2mm,长度5米,不知道能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高速校直是可以的,但无法保证直线度,5个丝的精度是指直径精度吧,如果是直径精度应该是卷料来料控制的,不是校直能保证的。

网友:
和楼主同样关心这个问题,之前一个项目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宣告失败了。求哪个大神出来指点。我当时用的是0.2mm的不锈钢丝,钢丝自己有弧度,控制不住。

网友:
这种精度不知道调直机能否达到要求,可以直接咨询厂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