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筒体内部抛光机构图

楼主(2016-07-29):
各位,求一筒体内部抛光机构图。筒体长度6米。

网友:
你这说明也太简陋了!

网友:
抛光机筒体内部结构图可以说是抛光机的核心,这样的图纸都是企业的秘密,一般不会外传的。

网友:
你去看看做液压缸的厂家就知道怎样做!

网友:
你去看看做液压缸的厂家就知道怎样做的!

网友:
是通孔吗

楼主:
是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