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异响

楼主(2016-07-29):
硬件配置:西门子1FK7伺服电机 + 膜片联轴器 + 丝杆 + 导轨 + 滑台

问题:
伺服电机通过丝杆带动滑台在导轨上移动时,会出现异响,类似于牛叫。手摸电机有震麻感。一台设备8根轴中,伺服电机、驱动器和参数都一样,有的响,有的不响,初步判断是机械装配的问题。
后来,把联轴器旋松后,响声消失,恢复正常。判断是两轴位置偏差大导致的异响。
另外,联轴器用的是膜片式的,用梅花式的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请教大侠这个出现异响的机理。@1000-2 @螺旋线  @人大太犬

网友:
很常见,电机丝杠不同心

网友(点评):
可否详诉原由?

网友:
没错呀, 响的断开联轴器就不响了是吧?  断开后用手转丝杆轻不轻松? 肯定不轻松,就是丝杠,滑轨,轴承固定座这几样的装配问题.或者是加工误差!

另外你这8套伺服螺杆,负载一样吗? 是不是响的负载比较大呢?

还有,检查联轴器与伺服的同心度,可能你手转丝杆很轻松但是锁上联轴器还是响,膜片联轴器只能补偿角度误差,如果是不同心的话会给伺服增加很大的负担.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的回复。响声大的负载和其他轴是一样的。锁上联轴器手转也挺轻松的。伺服低速移动,60r/min,甚至停下来后,噪声依然有。俺想知道,两轴位置偏差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噪声?其中的机理是什么?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的回复。响声大的负载和其他轴是一样的。锁上联轴器手转也挺轻松的。伺服低速移动,60r/min,甚至停下来后,噪声依然有。俺想知道,两轴位置偏差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噪声?其中的机理是什么?

网友(点评):
牛叫的是电机不是机械,超过电机负载了呗,还有你可以尝试降低伺服电机的刚性来试下,但同心的问题也要解决.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过载的原因,设置的扭矩在额定之内,过载的话,电机应该停止,可是没有。

网友(点评):
俺的猜想,伺服是个闭环系统,工作在定位模式,伺服要不断减少与目标位置的偏差,由于外界干扰,不稳定了,引起了系统震荡。

网友(点评):
通过参数调整,比如增益,也就是刚度,可以减轻或消除震荡。但如大侠所说,解决位置偏差才是根本措施。

网友:
可能是电机的加速度的设置问题

网友A:
从了吧,丝杠和电机轴不同轴
建议重新找正
实在没法,想糊弄,好办,把膜片连接螺栓松松就糊弄过去了。

网友:
参数设置不当而产生的共振,之前我用的电缸也有类似的问题,后来是联系厂家过来调整参数(避免共振)就好了

网友(点评):
是调整伺服电机的刚度嗎?

网友(点评):
用的是三菱电机,调整项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了吧,丝杠和电机轴不同轴
建议重新找正
实在没法,想糊弄,好办,把膜片连接螺栓松松就糊弄过去了。

多谢大侠回复,现在论坛的大侠所剩无几了。俺也知道是两轴不同心造成的,松一松就好了。俺想知道的是,不同心是怎样引起这样奇怪的噪声的?如牛叫般。低速点动,甚至停下来后,噪声依旧。大侠可否从理论的高度解释这一现象。万分感激!

网友:
重新打表安装,明显不同轴。电机不在额定扭矩下工作

网友(点评):
手转很轻松,扭矩不大,低于额定扭矩。

网友(点评):
手转很轻松,扭矩不大,低于额定扭矩。

网友:
就这样吧,前面的大侠说的很清楚,两轴不同心,激光对中仪放不下就打表,顺便看看和线轨的平行度,都是装配问题

网友B:
个人认为是惯量比过大,楼主前面也解释过了,手转很轻松,上电以后,即使不动,也有很大噪音,这个现象就基本排除了机械装配的问题

目前的现象,跟我以前碰到的情况非常类似,我认为的原因如下

当惯量比过大或过小时,系统就会发生超调,惯量比偏离最佳比值(1:1)越远,超调就会越严重,最严重的时候会发生“自激”,不知道我用的词对不对,现象就是,只要一上电,电机机会尝试去定位,但是因为惯量比的严重不合理,跑过了,然后再回头,仍然跑过,再回头。电机实际上在小幅度的频繁正反转,试图去定位,惯量比超的越严重,超调也会越严重,从而发出很高的噪音,震动

调节刚度会有些改善,但无法彻底解决,因为惯量比已经严重超过驱动器可以调节的范围。

解决办法也很简单,重新计算一下变量比,通过增速或减速的方式(调减速比),将惯量比控制在合理范围里面就可以。

网友(点评):
实际是上电不叫的,但一旦动下轴,自激了,就停不下来。通常这种情况,在机械安装精度正常的情况下,设滤波就可以了。但首先要查安装精度,如果安装不好,会出现跑到两头叫,中间不叫。

网友(点评):
根本原因是换了联轴器后,整个传动链的固有频率变了。假如正好安装不好,伺服在服伺的过程中,很容易落在那个点上。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点评。我的结论是基于楼主回复:停下来声音仍然存在,手转动感觉很轻。如果现象不是这样。那我的判断是不合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是惯量比过大,楼主前面也解释过了,手转很轻松,上电以后,即使不动,也有很大噪音,这个现象就基 ...

您的意思是电机的惯量远远大于负载的惯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电机的惯量远远大于负载的惯量?

这个视楼主的实际配置,有可能是电机惯量过大,也有可能是负载惯量过大

比如,我碰到过的实际情况,在未加计算的情况下使用了30减速比的减速机,经过计算发现惯量比只有0.06左右。此时是错误使用了过大的减速比,造成惯量比太小

再有,使用同步带直线模组时,没有配减速机,现象是,位置走不准,并且速度无法加快,。此时由于没有减速机辅助做惯量匹配,导致惯量比过大,实际值超过30.增加减速机以后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是惯量比过大,楼主前面也解释过了,手转很轻松,上电以后,即使不动,也有很大噪音,这个现象就基 ...

感谢大侠的回复。螺旋大侠说的对,上电是不叫的,移动后才叫。跟转动惯量没关系,把联轴器松一松,就跑順溜了,是两轴不同心造成的。
没错,跑高速的时候,在加速和减速阶段,停止后都会叫,中间不叫。

关于螺旋大侠说的自激。俺的理解是,两轴不同心会产生一个扭矩,这个扭矩随着轴的转动,周期性变化,当这个扭矩变化的频率接近伺服系统的固有频率时,比如在低速旋转的时候,便发生了“自激”。

俺还想到了一个相似的例子,衣服甩干机,当里面的衣服不平衡时,旋转产生的周期性离心力,在低速时,接近甩干机的固有频率,震动很大。转到高速后,离心力频率更高,震动反而轻了。甩干完成,速度降下来的时候震动又大了。@螺旋线

网友(点评):
糊弄,怎么都好糊弄。问题是,你装得不好,轴承很快就废了。

网友(点评):
已经重新加工电机底座了,俺没想着糊弄,只是想借这个机会探讨一下。

网友:
如果担心是转动惯量不够,将负载和加速度降下来确认下

网友D:
同求原因。我也发生这样的情况,用膜片联轴器时电机也会发出异响,通过降低伺服电机刚性异响也会消失。更换成梅花形联轴器也没发出异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0-06-17):
梅花联轴器是柔性联轴器,膜片是刚性联轴器,用梅花联轴器同轴度差点也不会有事

网友(2020-10-30):
引用 网友D:
同求原因。我也发生这样的情况,用膜片联轴器时电机也会发出异响,通过降低伺服电机刚性异响也会消失。更换 ...

膜片联轴器与梅花联轴器的结构不一样,自有振动频率也不一样.

网友(2021-06-07):
遇到过同样问题,调整了电缸座位置,响声消失

网友:
伺服带上负载自整定一下。伺服的刚性调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