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beam188 和beam189 有什么本质性区别?

楼主(2016-07-29):
beam188  和beam189  有什么本质性区别?求大神们说的详细点

楼主:
小弟不明白,麻烦大神给讲解一下

网友A:
一个是两个节点 一个是三个节点.
beam188 beam189是两种新型梁单元,适合于细长梁或适度深梁分析,并考虑了剪切变形的影响,每个节点有6或7个自由度,该单元具有应力刚化及大变形功能,并支持弹性,蠕变或蒴性模型.beam188是2节点3d单元,beam189是3节点3D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两个节点 一个是三个节点.
beam188 beam189是两种新型梁单元,适合于细长梁或适度深梁分析,并考虑了 ...

怎么看是2节点还是3节点?2节点与3节点的区别又是什么?

楼主:
怎么看是2节点还是3节点?2节点与3节点的区别又是什么?

楼主:
还有就是哪位大神有关于怎么选择单元的资料啊?

网友:
189是二次单元,188是线性单元,189更适合做线性,大变形,大转动的分析。一般推荐使用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