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车床可以在小铜件上车十字槽吗?

楼主(2016-07-29):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作为新手,我还是请教一下各位师傅。同时车床都是工件转,刀具不转下是如何加工十字槽呢?

网友:
老式机床不行。

楼主:
那请问是要后加工开槽?还是车铣复合?

网友:
车铣复合,使用铣的功能,也只能在圆柱面上铣出十字槽来。

网友A:
车十字 是车不了的 就不是车床干的活
还是想说十字是咋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十字 是车不了的 就不是车床干的活
还是想说十字是咋加工的

请查收附件的图片,就铣这个槽

网友:
铣槽是铣床才能加工的吧,车床不行的。

网友:
车铣复合可以

楼主:
其实在车床上可以套用铣槽的刀具吧,仔细思考一下:车床是刀具不转!工件转的原理下就说明了自动车床还是数控车床都是无法去加工这个槽位,因为无法固定下来加工槽位了,一般的车铣复合都是3轴(S,Y,Z),好点的就是五轴了,大多数第五个轴是坐落在右边,也称A轴,利用这个轴来加工。是这样吗?

也可以直接上3轴,4轴精雕就可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