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圈脱落,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6-07-29):
减速箱中,为什么轴承出现内圈从轴上脱下的现象,并在轴承滑道上发现损伤痕迹,请各位大神给予指导

网友A:
可能是轴承收到轴向力的原因,有划痕可能是里面进入杂质了。

网友B:
内圈配合太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轴承收到轴向力的原因,有划痕可能是里面进入杂质了。

可是受的轴向力很小的

网友(点评):
那在找找其他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圈配合太松了。

不太清楚

网友C:
  轴承的类型都不说明白。

网友:
轴承类型?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的类型都不说明白。

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想进来学习学习的

网友:
轴承内圈与轴的配合一般为轻量的过盈配合,不应该自动脱落,应该有故障,比如有轴向力,比如轴承已经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