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显示器外壳,用钣金做如何选择板子

楼主(2016-07-30):
厚度多少呢?刚接触请大家多指教,另外哪里有关于电子设备钣金外壳的资料,请大叫指教

网友:
19英寸的显示器外壳,你若用钣金做的话,一般取厚度1mm的冷轧板就足够了,你自己先设计出壳子的图纸来,为了美观,你得要求这个壳子的表面是怎么处理的,是喷漆、烤漆还是镀亮铬等等;然后找一家钣金制造公司即可。

网友A:
1mmSPCC 烤漆黑色 整体外观好看点
镀锌板 :适合用于内镶 露出个屏就可以

网友B:
前段时间做了个电视机的外壳!要不要发给你做个参考?

网友C:
我们就是做这个的,我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你可以加我扣扣,我拍各种样式的给你参考

网友:
量大的话,建议开塑料磨具用塑料来做,一是用塑料重量更轻,二是成本要低。

网友:
1mm冷轧板足够了,表面做烤漆处理,显得高档点。材质的话还可以用SUS304,拉丝处理,再加点激光蚀刻,逼格瞬间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做了个电视机的外壳!要不要发给你做个参考?

好啊,非常感谢,发我邮箱吧62772294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SPCC 烤漆黑色 整体外观好看点
镀锌板 :适合用于内镶 露出个屏就可以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就是做这个的,我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你可以加我扣扣,我拍各种样式的给你参考

627722942麻烦,您加我一下吧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55寸显示屏边框,材料:镀锌板0.6mm,烤黑色油漆.也用过另外一种材料,SUS304(黑炭拉丝板),0.4mm.

网友D(2018-01-03):
很少听过电视机外壳用金属做的,目前时髦的是塑料和有机玻璃!

楼主(2018-02-17):
引用 网友D:
很少听过电视机外壳用金属做的,目前时髦的是塑料和有机玻璃!

显示器的外壳,工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