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冲压件的上料,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6-07-30):
图片中的3个类型的零件要求不用震动盘上料,一种类型的零件在一台上料机能通用,3种类型的能在一台上通用的更好!哪位大侠以前做过类似的东东,或者有好的建议,请指导指导!

网友:
感觉第一类下料比上料更麻烦

网友A:
磁铁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行不行?

磁铁怎么弄?要把料整齐排列才行,来料是散乱的,一箱一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铁怎么弄?要把料整齐排列才行,来料是散乱的,一箱一箱的。

用磁铁吸起分成一个个的,然后用ccd分辨方位。??

网友:
滑道可以不?看零件的厚度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