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垫块设计要点请教

楼主(2016-07-30):
如图示,因为底板是独立加工后在上面安装工装的,这种滑轨垫块设计规范吗,要不要在垫块侧面开洞留扳手孔啊(如图2)?

标准做法是怎样的啊。

网友:
你想表述什么?我猜你是想问安装直线导轨的垫块是如何与底板连接的?若是的话,很简单,底板上刨出或铣出安装垫块的槽型,然后用螺丝将垫块与底板连接。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 设备底板不加工沉坑,就如图那样先安装垫块 其中一个垫块靠销定位安装后作为基准安装另一块垫块再 安装导轨。

网友(点评):
同事提到 由于安装垫块的螺丝被导轨盖住,如果需要微调的话 需要拆除导轨,所以建议 垫块侧面开孔留 扳手洞, 我想知道 有没有必要 这样做,还有就是这种情况 大家一般怎么做的。

网友:
由下往上锁冶可以的

网友(点评):
由下往上锁 操作不方便 下面 没空间

网友(点评):
一般直线滑轨的安装,要求滑轨下面的垫块上要有侧面定位的靠墙,当然这样的设计精度比较高,假设使用精度不高的话,没有也行;你这种情况看来使用精度不算很高,我建议你事先自己做一个安装的90度拐板,长度根据你的

网友:
一般直线滑轨的安装,要求滑轨下面的垫块上要有侧面定位的靠墙,当然这样的设计精度比较高,假设使用精度不高的话,没有也行;你这种情况看来使用精度不算很高,我建议你事先自己做一个安装的90度拐板,长度根据你的直线滑轨来确定,安装时将滑轨垫块靠在90度拐板上固定好螺丝,然后再将直线滑轨靠在90拐板上,与垫块连接好。这样,两者均是以拐板微侧面基准来固定的,比较合理。当然,固定垫块的螺丝、固定直线滑轨的螺丝,从右到左拧紧最科学,说起来,细节很多。算是抛砖吧。

网友:
设计的不太对。

网友:
样本上都有现成的例子。

网友:
   扳手孔,看是不是经常拆卸了。

网友:
扳手孔可以留的,方便以后维修

网友:
你这个垫块是整块的,是垫高直线导轨的,导轨都是购买的,垫块是连接底板和导轨的,都是内六角螺钉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板手孔吧?

网友:
可以照你图2那样铣安装孔,方便安装,这样的结构也经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