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输送瓶子的问题,有酬金!

楼主(2016-07-30):
上图所示,瓶子上输送带的上面掉落下来,输送带上有一隔一隔的隔板,将瓶子分隔成几个通道,输送带分理瓶段和加速段,加速段的目的是将瓶子一个一个的拉开距离,但是在将瓶子分隔开来的时候,瓶子会嘴对嘴错位挤住两边的分隔板,经输送带的拉力作用,越挤越死造成卡死。另一个现象就是瓶子会叠加在另一个瓶子的身上,在与加速段输送带接触的时候,叠加在上面的那个瓶子会随下面的瓶子一起到加速输送带上,无法分开距离。
请大神给个方案,也可以制作好整套装置,我直接购买。

楼主:
也可以提供方案,我出设计拥金,谢谢!!!!!

网友A:
这属于包装机理料方面的类型,可找做包装机的公司解决,你要提供设备允许的最大长度,因为要在输送线上碰来碰去最后达到你要求的状况。如果想要设备档次高大上,用机器人末端视觉识别像人一样就理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包装机理料方面的类型,可找做包装机的公司解决,你要提供设备允许的最大长度,因为要在输送线上碰来 ...

想开发一台直线式的理瓶机,主要是面向中低端市场,平民价格,让大家都用的起的一个设备。理想长度是在3米以内

网友B:
LZ缺的是一套瓶口换向装置,不管是输送还是理瓶机都会有这个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重金,首先方案就是错的,有个东西叫理瓶机,知道吗?

我知道有,1、有很多客户接受不了转盘理瓶机的价格,2、小产量的客户用不到那么高的产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缺的是一套瓶口换向装置,不管是输送还是理瓶机都会有这个工序

瓶口换向可以很好的觖决,现在问题是瓶子的叠加、瓶嘴错位挤住护边如何觖决?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振动盘,3米长好像其它办法施展不开

网友D:
我由办法解决楼主的难题,提供一个正确的思路,你愿意出多少费用?

网友:
有意向请留言QQ466342758

网友:
引用 楼主:
瓶口换向可以很好的觖决,现在问题是瓶子的叠加、瓶嘴错位挤住护边如何觖决?

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由办法解决楼主的难题,提供一个正确的思路,你愿意出多少费用?

你采用的思路是转盘还是输送带理瓶?如果是转盘的我就不考滤

网友:
想到两种方法,不知可否,你可一试:1、瓶嘴互卡,可以在道内增加一些,倾斜且高低不一的横向隔挡;2、堆叠的可以按瓶高在道上方加挡板,推开。看了你的图,相到这些,不知是否有用?

网友:
找自动流水线或包装类灌装前处理等书看看,感觉不难

网友:
理瓶机 (英文Bottle Unscrambler)是将塑料瓶在杂乱的情况下,将其分散并有规律的将瓶子整齐排列站立在输送带上,以符合高度自动化的要求。理瓶机的作用是对杂乱堆放的饮料瓶进行整理,并使其有次序有方向排列在输送带上,高速高效的传到其它机械进行下一道工序(如灌装、贴标、装箱等),以提高整个生产线的生产效率。

网友:
我看漏啦?看到现在,也没看见是什么材质的瓶子。。。

3m以内?那得看是多大的瓶子吧。。。

即使是通吃的,那也得有个高矮胖瘦的求婚条件吧。

网友:
主要是什么材质?

网友E:
再加对海棉滚轮夹瓶二次加速分离,就可以了,保险点加个上挡板,分离重叠瓶就完事了,你说呢!

网友:
这个很好解决的

网友:
这个很好解决,电联我18028273029

网友F:
草图别介意,直接转盘以小口定方向,方案不成熟一样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草图别介意,直接转盘以小口定方向,方案不成熟一样一起讨论。

看不太懂呀,可以更详细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加对海棉滚轮夹瓶二次加速分离,就可以了,保险点加个上挡板,分离重叠瓶就完事了,你说呢!

我现在设想的是再一个加速段,从理瓶段出来到一次加速段,再过二次加速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太懂呀,可以更详细点不?

823677526

网友G:
楼主在吗?很感兴趣,想和你探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在吗?很感兴趣,想和你探讨下

553657427我QQ

网友:
  你好  你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可以加我微信   a344330113

楼主:
引用 网友F:
QQ823677526

加不上你呀

网友:
可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不上你呀

我加你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