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车罩怎么画

楼主(2016-07-30):
以前只做过输送设备,都是用型材,请问如图的车罩该怎么画,不知道从何入手了,用的是solidworks

网友A:
你这个车罩应该是个钣金件吧,可以用钣金的画法来画。

网友:
兄弟,好好把SW曲面这课补上吧,没基础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要用得到曲面的!

网友:
简单的扫描,拉伸, 说不定连曲面都用不上。就是扫描薄壁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车罩应该是个钣金件吧,可以用钣金的画法来画。

看上去象塑料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塑料的吧。

网友:
proe可能会比较容易,SW会不会更容易呢,没用过SW。跟你相反,以前做选型,现在做输送线,S E

网友(点评):
我连该怎么测绘都不清楚,曲面没自学啊

网友:
塑料件! 形状不复杂;侧面图拉伸,主要形状就出来了

网友:
用UG或catia作图能简单些,solidworks做实体或钣金有优势,曲面不是它的长项。

网友(点评):
这简单的曲面,solidworks做不到,还能活到现在成为全球潮流软件吗,你当全球人都SB吗

网友(点评):
说的是。solidworks不是不能干,但会很累。

网友B:
去抄数吧,啥也不用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抄数吧,啥也不用想

要想准确,还得抄数!抄完数用其他软件把曲面做出来缝合后生成实体,SW有点力不从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车罩应该是个钣金件吧,可以用钣金的画法来画。

很明显是ABS的

网友:
画这个一般都是用proe的多,也有用UG,根据我接触的结构工程师来说,用PROE的多

网友:
好像没什么双曲面,基本都是拉伸组合起来的面

网友:
用扫描仪直接扫描,sw真是一言难尽啊

网友:
这个零件的尺寸不好量度,建议注意它安装时与其他零件的配合尺寸,保证间隙;装上去再量度尺寸应该较好,容易确定圆的半径。现在先进的有三坐标测量仪等设备,可以精确测量许多尺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