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薄工件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6-07-30):
可以线割,或者激光切割吗

网友A:
这种尺寸,线切割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尺寸,线切割好了。

大侠,R0.2的倒角直接用倒角刀可以出来吗

网友:
个人认为激光切割应该可以,r0.2的倒角只是要求没有毛刺吧,想办法去个毛刺就行,再不就用冲压,开个冲压模

网友(2016-11-05):
冲压的可行性应该会高些

网友(2017-07-19):
那个钛合金,硬度怎么样,线割,或者模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