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油机扬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7-30):
每个注油机都有一个扬程。这个扬程是什么意思?一直不明白,求大侠指点。

网友A:
一般是指压力大小,根据扬程的大小判断高压还是低压。

网友(点评):
难道还有高压注油机、低压注油机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指压力大小,根据扬程的大小判断高压还是低压。

大侠,能说明白点吗?我更糊涂了?怎么通过扬程判断是高压或是低压?

网友(点评):
扬程高就意味着压力大,这很好理解的。

网友:
就是你油管能延伸的长度

网友(点评):
用5mm通径和50mm通径是一样的?

网友:
也可以理解为喷出去的油能达到多远

网友(点评):
洗车用的高压清洗机压力是14MPa,换算成水头就是1400m,看来洗车时要小心了,会伤及一公里开外的无辜群众。。。

网友:
顾名思义,加油机的扬程就是能通过加油管加多远距离。

网友B:
加油机的扬程是能把油送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机的扬程是能把油送多高

送多高?这个听起来有点靠谱,谢谢

网友C:
扬程这个概念是针对泵而来的,但凡用到泵的地方,特别是离心泵,都会有扬程,不管是加油机还是注油机。简单理解,就是正常情况下这个泵能把一个标准水柱所送到的最大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扬程这个概念是针对泵而来的,但凡用到泵的地方,特别是离心泵,都会有扬程,不管是加油机还是注油机。简单 ...

谢谢。这个答案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