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攻螺钉安装需要定扭矩吗

楼主(2016-07-30):
钣金零件很多是在上面直接冲凸,使用自攻螺钉连接,安装时需要定扭矩吗?有这方面的标准吗?

网友:
最好有设定扭矩,标准有的可以问度娘

网友:
未热处理的,手可以轻易扭断,为什么还有市场?便宜啊,劣币驱逐良币

网友:
个人认为,自攻螺丝如果手拧,适当力度拧紧就可以了,如果是气动螺丝刀,打紧到打不动就是气动螺丝刀的最大扭矩了。

网友:
拧螺钉需要的扭矩,是怎么来的?

材质、深度、锥度。。。

如果螺钉自己的质量稳定,如果被捅的家伙各种条件都比较稳定,那,定扭力有意义。

否则。。。

楼主:
这是客户审核的时候提的一个问题,让提供依据,目前工人操作是使用充电电枪打紧,电枪上面有档位没有扭矩值,审核员要求必须有具体的扭矩值,还有充电电池是有损耗的,持续使用扭力会有下降。
想问一下钣金厂的同行都是使用什么工具拧自攻螺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