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监测折弯机上模位置?

楼主(2016-07-30):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需要检测折弯机的上模位置,目前,我们的做法是加一个位移传感器来实时检测上模位置;想请教各位,各位是否遇到过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方法嘛?

网友A:
检测上模位置的目的是什么呀?折弯的零件合不合格,直接测量折弯的零件尺寸不就可以。

网友:
电子尺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上模位置的目的是什么呀?折弯的零件合不合格,直接测量折弯的零件尺寸不就可以。

折弯零件时,机械手需要随动配合折弯角度,需要通过检测上模位置度来实现机械手的随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弯零件时,机械手需要随动配合折弯角度,需要通过检测上模位置度来实现机械手的随动~

这样的话使用位移传感器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使用位移传感器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没什么大问题,信号传输的原因可能会出现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