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艺术曲面如何画得圆点

楼主(2016-07-30):
为啥我画的艺术曲面不圆?
本来就这样吗?

网友:
是的,俯视图看的是没错的

网友:
艺术曲面,不就是螺旋片吗?

网友A:
你生成曲面的那些曲线组呢,有没有那轮廓曲线在仰视时是在哪个圆上?

网友:
是使用螺旋扫描画的吗?

网友(点评):
用的艺术曲面

网友B:
理由很简单。。。

画出来的不是你想要的。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还没理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都有哪些几何结构关系和参数关系。。。

网友(点评):
话说我还真不知道艺术曲面到底能画出啥样的,就是模仿“唐康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生成曲面的那些曲线组呢,有没有那轮廓曲线在仰视时是在哪个圆上?

你说的意思我没懂,
不过艺术曲面之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由很简单。。。

画出来的不是你想要的
扫掠两个截面做出来了,不知道这样的截面角度对不。

网友:
画不出来就想想怎么做的出来,做不出来就想想是怎么画的。重点就是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