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主轴单元定向

楼主(2016-07-30):
做加工中心的都知道,需要换刀,在换刀的过程就需要刀柄上的定位键需要准确的位置。只有刀柄位置方向准确了,换刀才可以实现。现在的问题是,刀柄是怎么实现定向的呢?
可能有很多种方式吧,但常用的就是主轴电机增加一个编码器,通过编码器来实现角度控制。请问还有更合适的控制方式吗?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方法多的很啊!看看数控原理方面的书就知道啦
最简单的,磁铁定位,然后是光眼定位。这两种都用到非标设备上,还是粗糙的设备,因为精度不行。
码盘定位。这个要看书了,一时说不清楚,大概意思就是扫铜片,通过传电获取信号。这个需要编码器。
光栅定位。通过光传感获取位置,多数用在导轨上,很少用在主轴上。
目前知道的也就这么多,还是上学的时候学的。

网友:
磁传感器主轴定位,数控系统控制主轴定位

网友(点评):
层主能详细点介绍一下磁传感器吗?

网友:
加工中心的主轴由于要自动换刀,要准确定位,其主轴应该都是有旋转编码器的,数控系统能知道主轴的位置,我想应该不会还有用其他方法定位的了。如Fanuc:
一般是采用M19指令使主轴定位,在发那科0iMC中通过更改参数4962(指定主轴定位角度的M代码)和4963(用M代码指定主轴定位的基本回转角度)可以改变主轴定向的角度。还有一种通过C指令任意指定主轴定向角度,一般不推荐使用。详情参见发那科的参数说明。

楼主:
换刀定能要求严格,一般都是用编码器检测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多的很啊!看看数控原理方面的书就知道啦
最简单的,磁铁定位,然后是光眼定位。这两种都用到非标设备 ...

层主说的方式有很多,但机床常用的是编码器和光栅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