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车丝时空跑5,6刀都有加工量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6-07-31):
大家好,我家数控车车内丝时空跑5,6刀都有加工量是怎么回事呢,程序螺距都对!而且还有时候大小头,有时候不大小头?谢谢!

补充内容 (2016-7-31 10:39):
螺距1.814 进刀量3丝!

网友:
多大的螺纹,多大的进刀量都没说,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这是数控车床经常出的问题。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国产车床都有这样的问题。别按程序上的说明来编程,要按实际中的需要来编程。做好螺纹后要拿通规止规检测一下。

网友A:
这个是经济型数控车的通病,很正常了。

网友:
根据实际尺寸调整程序吧。

网友:
是因为车削加工的螺纹是挤成螺纹的,加工后螺纹的应力恢复,所以出现空车5、6到刀刀能车刀的现象,头大或头小是因为螺纹刚性不好,工件挤跑了,可以第一刀进刀大切削量,最后精车小切削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经济型数控车的通病,很正常了。

能说说主要是哪些环节出问题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吗?丝杠螺母有回差?还是控制系统也会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说主要是哪些环节出问题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吗?丝杠螺母有回差?还是控制系统也会有可能?

几方面原因了,首先经济数控系统本身就精度低,二是编码器精度,经济数控都是用同步带加150元左右的光电编码器,三是丝杆的的激光螺距补偿经济数控车是不可能给你做的。

网友:
不要天真的认为10以下的,30万以下的,200万以下的数控车好像差不多。

网友:
同意6楼

网友:
关注。貌似我车螺纹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