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夏天加工球墨铸铁的尺寸变化?

楼主(2016-07-31):
       在4米立车上加工球墨铸铁件,内孔497.7mm公差0——0.05德国轴承,外圆2000mm,900mm,公差0——  -0.08;白天最高温度38度,晚上最低28度左右,求教在白班和夜班加工中怎样控制尺寸变化,白班和夜班加工中会存在多大的尺寸变化范围?工件粗加工后单边留量2mm,时效1周,没震动。虚心求教谢谢!!!

网友A:
这个真是不好说呀,最好是恒温,至于变化多少,得自己琢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是不好说呀,最好是恒温,至于变化多少,得自己琢磨了

中央空调,恒温。

网友:
验收时候是在什么温度啊,查一下铸铁的膨胀系数,你换算一下

网友:
这是在加工铸铁件时常会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公差很小的时候,如0.03左右,往往车好测量刚好中线,放上一两天再测量,外圆和孔都小了0.01或0.02。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一,加工时加工热效应引起的材料热胀,零件越大越明显,你在粗加工后自然时效一周,其实主要是为了使材料降道常温,有两三天时间足够。精车余量2mm有点多了,0.5足够,可尽量减小因加工热效应引起的尺寸变化。二,测量,这种活检测时的温度对尺寸有明显的影响,一般外径1000左右孔500左右,零件温度与气温一样时,气温每差10°左右尺寸变化0.01左右,所以在工艺检测一项要给以明确的检测温度。我以前发过这一类现场加工的帖子,你可以看看。机械制造纪实03—电机座制造工艺定型历程 [复制链接]第18页

网友:
其实测量数据的变化如果不考虑工件应力变形的话,其原因在于工件与检具的热膨胀系数不同造成的,因为温度变化除了工件尺寸改变外,检具的尺寸也发生改变,可以理论计算出来,一般校对环规GCr15的膨胀系数与你工件的膨胀系数,加上温度差,就能计算出来。还有记住一点,热膨胀只是尺寸变化形状是不会变的,如果发现温度变化后圆度也发生变化,必然是工件应力释放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