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uto cad 2007标注图片上尺寸?

楼主(2016-07-31):
求助,如图。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

AUTO CAD 2007

网友B:
1、点线性标注命令
2、指定第一点(用鼠标在需要标注的部位点一点)
3、下一点(用鼠标再指定一点)
4、在键盘上打上“M”再回车,(此时:出来多行文字编辑器)
5、用键盘书写:+0.006^+0.001
注意:上偏差与下偏差之间的“^”符号叫“插入符号”,这个符号在主键盘的数字键“6”的上档键上,也就是和6同一个键上
6、用鼠标拖白整个的+0.006^+0.001部分(也就是用鼠标选中的意思),此时编辑器上面的a/b键就亮显了,表示激活了、可用了(在没有拖白刚才的文字部分时,a/b键是暗的)
7、用鼠标点击a/b键
8、点击多行文字编辑器的“确定”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点线性标注命令
2、指定第一点(用鼠标在需要标注的部位点一点)
3、下一点(用鼠标再指定一点)

谢谢指点,已搞定,谢谢。

网友:
问题是图片呢还是图片尺寸,还是cad文件的图示尺寸,,,,,搞不明白。如果是图片改尺寸那就用图片编辑软件,如果是cad文件那就呵呵了,

网友(2016-10-25):
4#楼说的不错。就是好麻烦的,下载一个CAD的插件一切就都有的,什么图框、标注、标准件、齿轮的设计等等就全有了。比如PCCAD、机械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