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切屑流问题

楼主(2016-07-31):
冷加工镗缸体衬套孔,存在切屑流刮伤,就一条伤痕,刮伤一圈或半圈。找不到办法解决?

网友A:
会不会是退刀的刀痕啊,影响装衬套吗?

网友:
很有可能是退刀引起的,加工的时候观察一下

网友B:
1、改变刀具角度,向前排屑。2、根据材料选择刀具,根据刀具要求选择适当的吃刀量,改善断屑效果。3、加大冷却液流量,提高冲刷能力。

网友:
你是卧式加工吧,改立式加工是不是要好些?或者调整一下切削参数试试。

网友:
改善刀具角度。
增强水泵流量和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退刀的刀痕啊,影响装衬套吗?

不是退刀痕,是加工时刮伤衬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改变刀具角度,向前排屑。2、根据材料选择刀具,根据刀具要求选择适当的吃刀量,改善断屑效果。3、加大 ...

迟到量改过,水流也很大,还是出现刮痕。刀具角度整个没有弄过,受教了!

网友:
好问题,谢谢,学习啦

网友:
刀具角度的问题,排削前流,划伤加工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