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GW速比计算

楼主(2016-07-31):
各位师傅好。NGW行星结构,要求内齿圈输出,输出轴固定,太阳轮输入,为两级传动,公用同个内齿轮。请问该传动比怎么计算啊?查了手册单级传动比是-Zb/Za ,两级的这种结构就不知道咋算了,不是直接相乘的。输入级算差动轮系?求问各位。参考齿数,太阳轮20齿,行星轮20齿 内齿轮61齿 两级的相同

楼主(2016-08-30):
没人回复啊,自己回复下吧  找到网友回答的是 i 1 Xi 2-1

网友:
行星架固定,齿圈输出,速比 i=1- (Zb1+Za1)/Za1 * (Zb2+Za2)/Za2
将Zb=61,Za=20代入,速比是:i=-15.4025,负号代表输出与输入反向。

网友(点评):
学习了,此公式可有推导过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