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数控铣或加工中心,求推荐。

楼主(2016-07-31):
小作坊,一直用普车和普通的铣床做非标的维修零件,量不大。因为精度差和效率低,想买台数控铣床或加工中心,预算6-15万。请大家推荐下性价比高的机器。

网友:
二手的也可以,精雕机可以看看

网友:
只能买国产的,或者二手的三轴数控铣床。加工中心就不用想了吧,动不动就可能过百万的。

网友:
二手加工中心还是可以有的

网友:
这个价格只能买个二手的机床,加工中心也可以,台湾的吧

网友A:
我公司有使用brother数控铣,外壳是国产的,内部机构应是日本进口零件,新的在30万左右,二手的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有使用brother数控铣,外壳是国产的,内部机构应是日本进口零件,新的在30万左右,二手的可以考虑。

好床子啊,品牌的

网友:
6到15万就只能买2手加工中心了

网友:
大连机床厂的新床子,加工中心便宜,20万左右

网友:
楼主要说明白想要的机床基本的参数呀,比如,工作台长宽,行程大小,主轴最高转速,快速移动等等最基本的。否则怎么推荐,瞎蒙呀?

网友:
你这个价位,国内机床,国内系统,国内刀库等还是有选择空间的。

网友:
国产最划算,正好够首付

网友:
没牌子的国产机床应该够了 ,15算首付的话可以买个50万的新机,行程850的机床台湾 韩国 美国的一般机床够了且能剩,小日本的和欧洲的一些高端机床是远不够的,其实买机床还是看你加工零件的精度和以后接订单的档次了。
个人观点;低端的机床保值性不强,很容易淘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因为以前一直是跟父亲学普车铣加工,对数控的床子没有概念,请问如果买国内20W的床子,和50W的床子精度差别大吗?

网友:
上海斌盛的还不错

网友:
20-25w 感觉能应付市面一般工件  公差在2丝左右  你没有需要精度的活 一般是不需要50w的 当然有50w设备可以多选择很多活了 但是你能揽到么

网友:
东西不太的话,雕刻机咯

网友(2016-08-30):
十万左右买个二手的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有使用brother数控铣,外壳是国产的,内部机构应是日本进口零件,新的在30万左右,二手的可以考虑。

你是在坑他啊,新的才30来万,你二手就要这个价啊?

网友:
新机要考虑国产名牌的,沈阳的应该不错,二手机要选日本的或德国的好的,精度高力气大,
心机头几年不用考虑维修上的问题,二手维修起来很麻烦,尤其你不懂,今天这里坏,明天那里坏,

网友(2016-11-10):
二手台湾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