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加工价格

楼主(2016-08-01):
长度179,偏三个心,粗造度6.3,来料加工,我找的地方要了700元钱,不知道这个价格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网友A:
需要看图纸上的尺寸公差,多一个公差可能会多一道工序的,多一道工序就多一些工时,多工时就要多加钱,讲的太啰嗦啦,嘿嘿,总之,要看图纸

网友:
这个工件700不多,偏心超过部分轴径,得两端留工艺头,加工完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图纸上的尺寸公差,多一个公差可能会多一道工序的,多一道工序就多一些工时,多工时就要多加钱,讲的 ...

图纸已发

网友:
700不多,两个偏心,偏心轴径超过偏心,这个工件要找个大工干,不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