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继电器在使用中出现漏气现象

楼主(2016-08-01):
       公司做了一个自动检测的设备,这个部位是从传送带吸附零件到里面检测的吸盘,使用的是SMC的电磁阀,如今大概一天左右的时间,图中画出的这个模块就会掉下来,分析原因可能是继电器漏气,也可能是气路连接处漏气,如何检测其漏气部位?跪求论坛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16-8-1 10:51):
确实给写错了,是电磁阀,多谢指正

补充内容 (2016-8-1 10:52):
确实给写错了,是电磁阀,多谢指正

网友:
写错了吧,继电器漏气?应该的气管接头漏气吧!或者是真空吸盘吸附不好,吸不住工件出现漏气现象,甚至是工序出现问题,吸盘没有接触到工件就真空吸附了,等等..........

网友:
漏气的话,应该是接口漏气,换个接头就好了

网友:
SMC继电器?漏气???

网友:
SMC不产继电器。

网友:
直接找当地SMC营业所,去现场才能进行分析解决。

网友A:
电磁阀内漏吧还是气接头没接好吧

网友:
那个是真空发生器,一进四出可能吸力不够,增加一组真空发生器呗,
同时检查吸抓安装平整度,四个吸爪是否都与产品接触,未完全接触也会产生吸不牢

网友:
一天左右?掉下来?啥意思?
是吸附一天之后掉下来?还是一天之后完全吸不住了?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内漏吧还是气接头没接好吧

可能是这两个原因,只是我也不确定,如何检查处到底是哪里漏气,不是吸不住工件,是那个机械手往下掉....

网友:
知道,自行车补胎怎么检查漏气不?

提示 肥皂 水!!

网友B:
1. 真空发生器一出四控制,如果流量足够,请确认管路、接头泄漏问题;
2. 真空系统工作时,由于系统压力会波动,SMC发生器耗气量本身较大,压力波动时真空度会有变化,需要注意;
3. 图中黑色NBR材质吸盘,请确认是否材质已经变硬,无法保证密封抓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真空发生器一出四控制,如果流量足够,请确认管路、接头泄漏问题;
2. 真空系统工作时,由于系统压力会 ...

不是吸附不住产品,是运行一段时间后,整个机械手模块掉落,图中圈出的那个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吸附不住产品,是运行一段时间后,整个机械手模块掉落,图中圈出的那个模块

模块掉落那就是电磁阀的问题,阀门内部有杂质漏气或者管路漏气。现场用的应该是两位五通单电控电磁阀吧?试试三位五通(中央封闭)或者双电控两位五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掉落那就是电磁阀的问题,阀门内部有杂质漏气或者管路漏气。现场用的应该是两位五通单电控电磁阀吧? ...

确实是两位五通的电磁阀,现在我想先检查管路是否漏气,该如何检查呢?阀门内部有杂质又该如何检查,请指教

网友(点评):
抹肥皂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掉落那就是电磁阀的问题,阀门内部有杂质漏气或者管路漏气。现场用的应该是两位五通单电控电磁阀吧? ...

同时使用的有五个电磁阀,只有一个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可以排除气体内有杂质的情况吧

网友:
是气接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