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牙机做出来的螺纹牙尖平的

楼主(2016-08-01):
攻牙机做出来的螺纹牙尖平的,一圈都是,M5的螺纹。求助大神

网友A:
试试挤压丝锥,比切削丝锥加工出来的要平。

网友(点评):
之前做出来是没问题的 最近两天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挤压丝锥,比切削丝锥加工出来的要平。

设备型号是贝克JTDM25     工件材质是铸件    做出来的工件通止规没问题   就是外观牙尖平的

网友B:
攻丝之前钻孔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型号是贝克JTDM25     工件材质是铸件    做出来的工件通止规没问题   就是外观牙尖平的

应该和设备关系不大,换种丝锥试试,丝锥根据其形状分为:直槽丝锥、螺旋槽丝锥、内容屑丝锥、螺尖丝锥、挤压丝锥,其性能各有所长。通止规没问题不就o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攻丝之前钻孔不??

先钻孔     底孔孔径为4.25, 更换丝锥后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设备关系不大,换种丝锥试试,丝锥根据其形状分为:直槽丝锥、螺旋槽丝锥、内容屑丝锥、螺尖丝锥、 ...

更换丝锥后可以了,通止规是没问题,但品质说外观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丝锥后可以了,通止规是没问题,但品质说外观不行

孔径钻大了,再小一点孔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