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的图形是怎么绘制的?

楼主(2016-08-01):
图片中的图形是怎么绘制的,特别的是

弹簧展开是这样的:;(图片是从网上样本上看到的)主要是这个开口和这个弹簧特征组合起来不会搞了,要是单单一个圆,或者截面相对单一都可以做出来,这种是不是一定需要可变剖面扫描然后配合图形才可以完成??求大神指点

网友:
我也同问,等待高人

网友:
以UG软件为例,画出曲线,就可以沿曲线生成弹簧,这个弹簧的实体是可以附以金属材质,渲染后就显示金属材质了。

网友:
先划曲线,然后延曲线可以直接划弹簧,材料是自己选择的,随你

网友A:
楼上三位,一楼都说了这是弹簧。。。

画出来看着像就行,用Inventor的陈老师话来说,就是造型派。

设计、画三维零件的目的是什么?

为加工后组装到组件内并使其达到设计的功能。。。

网友(点评):
产品就像9楼说的弹性蓄能密封圈,做这个图并不是为了加工,或者说不是设计目的,我只是想做类似的造型,来做宣传用的图片,相当于把一个圆切开然后把切口掰开一个角度的样子。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三位,一楼都说了这是弹簧。。。

画出来看着像就行,用Inventor的陈老师话来说,就是造型派。

楼主 你怎么看

网友(点评):
啥用途的弹簧都不知道,图片稍一放大就一碗麦片粥,也只能这样看着了。

网友(点评):
这种做出来是为了做宣传或样本使用,并不是用来加工或者说达到设计目的的!!,图片是网上找到的,没有大图,所以来求助,看看有没有大神搞过类似的,给些许提示,不胜感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怎么看

前辈的话永远带着一丝调侃的 讽刺。。。

网友(点评):
我不喜欢讽刺人,讽刺事儿倒太多了。以事论事,别想歪了就行。

网友:
弹性蓄能密封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的话永远带着一丝调侃的 讽刺。。。

明白 我喜欢这种被掉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