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以吸住钨钢的磁铁吗

楼主(2016-08-01):
如题,现在有些模具的材料是钨钢的,在磨床上磨不方便,不想做夹具,想问下有磁铁能吸吗有哪位知道的留一下言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估计那个磁铁比夹具贵多了

网友:
有的,就是价格太贵了。

网友:
磨床吸盘应该有个倒磁板,把它卸下来试试,磁铁直接和钨钢吸

网友A:
钨钢不导磁所以是吸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钨钢不导磁所以是吸不住的。

没有专门做的磁铁可以吸吗

网友(点评):
这要看你对材料的性能

网友(2017-02-12):
可以用冰冻盘,用冰来固定,就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2017-03-23):
夹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