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设计方案可行吗

楼主(2016-08-01):
      现在想要在铸铁平台上加个龙门架,要求能沿着直线导轨滑动,说白了就是要在平台两侧加支撑,安装导轨,再连接龙门架,我在平台两侧加了140*140*14的角钢,在角钢上表面铣一个平面,4mm深,作为直线导轨安装时的导向,同时也保证面的平整度,在角钢侧面开了三个孔,一个圆孔两个长圆孔,与平台用销子连接,保证角钢上表面相对于平台的平行度,开长圆孔是防止过定位,角钢加加强筋支撑,龙门架的重量暂时不清楚,但不会超过一吨重

楼主:
对了  平台的尺寸是4500*1500*200

网友A:
抛开其他问题,感觉导轨安装时无法向垂直靠面靠,导轨副平面度以及高度差有要求,当左右两边的导轨安装面存在较大高度差时怎么调整?学习了

网友B:
楼主首先要说明你增加的这个龙门架是想做什么用?
如果箱在龙门架上安装铣削头,而且这种方案不可行,因为尽管你的角钢增加了加强筋,但是刚性还是差。无论粗加工还是精加工此方案都不可取。

网友C:
不知道龙门架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首先要说明你增加的这个龙门架是想做什么用?
如果箱在龙门架上安装铣削头,而且这种方案不可行,因为 ...

龙门架上面装焊机   焊机可沿龙门架横向移动,龙门架沿导轨纵向移动,手动焊接,角钢只要能支撑起龙门架作纵向移动就可以

网友(点评):
装焊机的话,对精度要求就低多了。应该勉强可以用,但还是不推荐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开其他问题,感觉导轨安装时无法向垂直靠面靠,导轨副平面度以及高度差有要求,当左右两边的导轨安装面存 ...

垂直方向的高度差   我是想安装平台的尺寸来确定   角钢的下沿与平台下沿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龙门架干什么用的?

龙门架上面装焊机   焊机可沿龙门架横向移动,龙门架沿导轨纵向移动,手动焊接,角钢只要能支撑起龙门架作纵向移动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龙门架上面装焊机   焊机可沿龙门架横向移动,龙门架沿导轨纵向移动,手动焊接,角钢只要能支撑起龙门架 ...

要求不高! 把龙门架导轨放地面上不行吗? 工作台开孔容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首先要说明你增加的这个龙门架是想做什么用?
如果箱在龙门架上安装铣削头,而且这种方案不可行,因为 ...

大侠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案供小弟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你可以参考一些龙门机床的结构,都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高! 把龙门架导轨放地面上不行吗? 工作台开孔容易吗?

对  要求确实是不高    放地面不行   因为平台是放到架子上的,距离地面已经有一定的距离了   只不过图中我没表示出来   龙门架已经做好了   高度不能改了   放地面上    龙门架与平台之间的距离就太小了

网友(点评):
平台是放架子上的、在架子上接一块 岂不是很容易吗?

网友D:
楼主只说要加个龙门支架,没有说明加这个的目的,以及要求的精度。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先考虑:
1、铸铁平台侧面的平面度是否能满足要求?
2、角钢的平面度和直线度能否满足要求?
3、角钢侧面开孔OB20*40,是用18的螺栓连接吗?只有三处连接强度是否够,4500长一吨的重量?

网友E:
1、龙门没有精度要求,用线轨值得推敲,一来成本不低,二来对基础、安装调整提出额外要求,是否有必要?直接用钢轨+滚轮是否更简单?2、平板是铸铁的,侧面打孔攻丝。载荷性质为剪切和翻转力矩,上排孔载荷为交变的拉力和剪力,不是铸铁的强项,载荷设计应特别谨慎。侧面打孔攻丝是否有工艺条件?3、平板侧面是否加工面?角钢的直线度、两面垂直度原本不可靠,不能直接应用于有精度要求的场合。4、角钢的应力状态复杂,加工后的变形很难预料。综合以上考虑,在放置平板的平面上,平板两侧架设两条轨道,可用轨道钢,角钢、槽钢、方管,龙门就用滚轮行走即可。

网友F:
脚架抬高点,和工作面持平,滑块可以增加尺寸,侧边建议增加逼进块调整直线度。有条件的增加保护罩,防止旱渣烫坏线轨。
这结构自用马马虎虎,商用要卖掉的话NG- -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龙门没有精度要求,用线轨值得推敲,一来成本不低,二来对基础、安装调整提出额外要求,是否有必要?直 ...

是这样的大侠   我们以前有个设备用过直线导轨   现在还有库存  而且长度足够用   所以领导的意思是把剩余的导轨利用上,这个铸铁平台是铸造出来的,平台的图纸要求侧面的粗糙度6.3,侧面没有对平面度作出要求,对于平台打孔这个事我不太懂,铸铁材料打孔的难度大还是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只说要加个龙门支架,没有说明加这个的目的,以及要求的精度。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先考虑:
1、铸铁平 ...

20的孔是销孔   准备插20的定位销   其余的没标注的孔是通孔   与平台侧面的螺纹孔配合   我说的不超过一吨  指的是龙门架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脚架抬高点,和工作面持平,滑块可以增加尺寸,侧边建议增加逼进块调整直线度。有条件的增加保护罩,防止旱 ...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用的   不是往出卖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大侠   我们以前有个设备用过直线导轨   现在还有库存  而且长度足够用   所以领导的意思是把剩 ...

铸铁攻牙容易坏。

网友:
个人感觉是可行的,因为要求不高,但还是要计算一下,进行校对。如果可以的话,建议龙门架用轮子,轮子直接接地,不要固定在工作台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大侠   我们以前有个设备用过直线导轨   现在还有库存  而且长度足够用   所以领导的意思是把剩 ...

你这个孔需要万向摇臂钻,有这个的话也不特别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龙门架上面装焊机   焊机可沿龙门架横向移动,龙门架沿导轨纵向移动,手动焊接,角钢只要能支撑起龙门架 ...

龙门架上安装电机,纵向移动手工焊接的话,4.5mx1.5m的平台,楼主可以考虑使用门式悬臂吊,制造难度和成本上都要更好一些。
还有楼主使用的是什么焊接,4.5m长的焊件需要焊机跟着移动吗?

网友:
200MM高,基本上可以随便玩,不要台离谱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