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轴向定位问题

楼主(2016-08-01):
我想用齿轮轮毂端面来做轴承轴向定位,是否可行?请大家指正!

楼主:
补充说明:轴承内圈由齿轮轮毂限位,外圈用孔用弹性挡圈限位。齿轮孔与轴配合是花键联接

网友:
可以,轴承处过渡太大,轴承承载变小

网友(点评):
关键点啊,呵呵

网友(点评):
为什么承载会变小?

网友:
可以,但装配过程调整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应该是轴承的轴端定位面太小,轴端过渡圆角太大吧

网友:
可以,齿轮倒角有点大

网友(点评):
跟主题无关。

网友:
轴承的轴端定位面太小,可将与轴承接触的轴段加长,另外螺纹加工的齿轮怎么定位

网友(点评):
不是螺纹加工的齿轮,齿轮轮毂孔是花键,与轴配合,可以轴向移动。

网友(点评):
齿轮与轴是花键配合

网友(点评):
轴加长是没有用的。油封档外圆是否可以放大一些,油封型号规格调整一下。因为轴承圆角大,所以轴肩定位面就不够了;不行的话轴肩一轴承之间增加一个垫圈,孔口倒角尽量小一些。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谢谢!

网友:
感觉加个套好一点

网友:
轴承一端有骨架油封,难道与齿轮接触端不需要密封吗?如果需要密封的话,加个轴套更合理一些。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