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插入图片后打印出来是空白纸

楼主(2016-08-01):
如题,在CAD中通过插入-光栅图像参照插入一张图片,在图片上画线条,结果打印时图片没有,线条也没有,就是一张空白纸。(CAD图跟图片是放在同一个文件夹的,路径没有更改过),打印出来连自己画的线条也显示不出来。求高手解答。。

网友:
可能是格式不同,打印机不识别吧。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存到CAD中的图片,保持后关掉。然后再打开后图片就没有了,而是一个白框框。

网友:
看是不是打印图层的问题,如果预览看不到肯定是图层的问题,CAD里面记得有的图层不能打印,要吧图样换到别的图层!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要将模型切换到图纸;或者图纸页面设置问题;或者是它将图片看成一个块,而这个块出现了问题,需要修复,图片再看时变成了一个空白的框;等等。

网友:
打印前预览的时候有显示吗?

网友:
我都是转成PDF后打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