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面体清洁机构如何设计

楼主(2016-08-01):
我想做个清洗六面体(麻将牌)表面脏污的机构,用什么样的结构效率高且简单,关键是成本要低。

补充内容 (2016-8-1 17:36):
120个麻将牌,要在2分钟内清洗干净。机器要操作简单,外形要小不占地方,需要适应不同规格大小的麻将牌。成本控制在500块以内。有偿付费设计。

网友A:
不用搞那么复杂吧?麻将这么硬的东西,自动清洁机,我想里面有清洁面条刷子之类,清洁剂,再有适度旋转搅拌之类的机械就行了吧;仅供参考意见。

网友B:
旋转,滚动,毛刷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搞那么复杂吧?麻将这么硬的东西,自动清洁机,我想里面有清洁面条刷子之类,清洁剂,再有适度旋转搅拌 ...

用类似自动洗车的原理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滚动,毛刷清洗。

旋转,滚动,会不会碰伤?

补充内容 (2016-8-1 21:39):

引用 楼主:
旋转,滚动,会不会碰伤?

能不能保证每个面都洗干净,可否具体点说说

网友(点评):
毛刷材质尽量选择软的,应该不会的。

网友C:
这个还是超声波清洗比较好用吧,可以避免划伤之类的。

网友D:
关键是洗牌正面吧,我觉得可以用普通的清洗机试试,如果效果不理想可以设计只洗正面的装置其他面喷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超声波清洗比较好用吧,可以避免划伤之类的。

超声波效率低,还要烘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洗牌正面吧,我觉得可以用普通的清洗机试试,如果效果不理想可以设计只洗正面的装置其他面喷一下就行

六个面都一样要洗干净。

网友E:
这个价位,估计是想卖给棋牌室???

水桶加升降式松鼠笼子加电吹风,500块成本应该够了吧。

网友:
水洗加吹风牌面可能会有点掉色,吹风噪声大。要想保证吹干又要保证效率,可能达不到要求:lol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价位,估计是想卖给棋牌室???

水桶加升降式松鼠笼子加电吹风,500块成本应该够了吧。

水洗加吹风,噪音大,牌面可能会掉色。在要保证吹干的情况下效率可能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价位,估计是想卖给棋牌室???

水桶加升降式松鼠笼子加电吹风,500块成本应该够了吧。

水洗加吹风可能有两个问题,牌面轻微掉色,吹风噪音大。在要保证吹干的前提下,效率可能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价位,估计是想卖给棋牌室???

水桶加升降式松鼠笼子加电吹风,500块成本应该够了吧。

一下就看穿了

水洗牌面有可能会轻微掉色,不能保证能每个面清洗干净。

吹风噪音大。

在保证吹干的前提下有可能达不到效率。

楼主:
引用 楼主:
旋转,滚动,会不会碰伤?

能不能保证每个面都洗干净,可否具体点说说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下就看穿了

水洗牌面有可能会轻微掉色,不能保证能每个面清洗干净。

老大,水桶里不一定只能装水啊。

吹风的声音再大,大不过自动麻将桌洗牌的动静吧。

吹干的时间?少看了三个字吧。“升降式”。洗衣机的筒子不能升降,可“水”能下去。“水”下去了,就变成甩干了,再加点风。。。

麻将块儿又不需要像洗衣服那样滚半天。。。

还不如直接把麻将桌升级一下:玩一圈儿洗一圈儿,多头喷嘴直喷!用水又少,饼啊条啊的里面污垢也能滋出来了。

起名叫“健康麻将桌”!!!

网友:
洗衣机加橡胶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水桶里不一定只能装水啊。

吹风的声音再大,大不过自动麻将桌洗牌的动静吧。

“健康麻将桌”,这名字好

用毛刷机械接触式清洗,清洁效果会不会更好?

但是我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能让麻将牌在上升的过程中六个面都清洗到。

楼主:
橡胶棒是用来与麻将在搅动的过程中起摩擦清洁作用嘛?

网友F:
感觉还是超声波清洗比较靠谱,因为你未必要把整套清洗装置整合到麻将桌里面去。

可以给麻将馆提供定期清洗,卖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还是超声波清洗比较靠谱,因为你未必要把整套清洗装置整合到麻将桌里面去。

可以给麻将馆提供定期清 ...

考虑过这个方向,成本与收入平衡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橡胶棒是用来与麻将在搅动的过程中起摩擦清洁作用嘛?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