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结构角度是根据什么设计的

楼主(2016-08-01):
请问有那位大神知道四轴无人机结构角度 是根据什么设计的  一般是90度吗  角度大小有影响吗  谢谢

网友:
这事儿呢,先琢磨一下全都在一个平面会有什么结果吧。

琢磨角度大小的影响是下一步的事儿了,得开始计算了。。。

网友A:
有异型四轴,前后不在一个平面的也有,飞控只要算得过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异型四轴,前后不在一个平面的也有,飞控只要算得过来就行

谢谢 那么在一个平面上的四轴  它的角度主要跟飞控有关吗

网友:
飞控其实都应该能算得过来,不过至少要对称,这样才比较稳定。还有就是布局要合理,角度只是为了能尽量的铺开来让桨尽量的大,桨越大效率相对会越高的。

网友:
平均分布,质量平均,好平衡,电机和其他零部件也能用同样的规格选取。
在空中,想不出分布不均会有什么特别的好处,除了好玩。
如果有的话,也告知下~~

网友(2016-09-06):
分析一下无人机实现pitch、row这两个基本滚转动作的原理就不难发现对角线垂直的好处了,因为这样的转动惯量最小,与主动作无关的两个螺旋桨产生的耦合也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