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件如何确认表面粗糙度?

楼主(2016-08-01):
比如车加工了一根轴,图纸是3.2的,我怎么知道这根轴有没有达到3.2,而不是6.4?

网友:
1.各种粗糙度检测仪
2.粗糙度样板

都可以啊

网友(点评):
谢谢,在这个作坊里啥也接触不到啊,多亏了有网络 哈哈

网友(点评):
谢谢,在这个作坊里啥也接触不到啊,多亏了有网络 哈哈

网友:
测量仪,国标对比块,如果你经验丰富了,手摸一下眼睛看一下大致就有数了。

网友(点评):
希望早日到达这水平 哈哈

网友:
必要的量检具还是要老板买的。。。。。。。。

网友(点评):
小作坊,不能指望了

网友:
好点的设备有粗糙度仪,平时就用眼看手摸刀痕,对比粗糙度样板,样板分车削铣削,别用错了

网友(点评):
多谢,会注意的。

网友(点评):
经验是一点点积累以来的。有的老手有了经验,自己还是会自备粗糙度样板,螺纹样板之类的。

网友:
很多都是用对比方式。

网友:
带着劳保手套摸上去不拉手3.2稳妥妥
一眼看上去,在光线下反光有七色光,1.6稳妥妥
用手握住用力来回蹭,不疼且光滑,1.0肯定有。

网友(点评):
说的好。但这个眼光和手法也不是一下子到位的。

网友(点评):
我一手老茧怎么都不拉手

网友(点评):
来回蹭出血了咋办

网友(点评):
这个通俗易懂 O(∩_∩)O哈哈~

网友:
表面粗糙度能达到什么等级是由采用什么样的加工方法决定的,检验的话简单的方法有目测,手摸,对比样块等,复杂点的使用专用检具。
附:
表面光洁度与表面粗糙度对照表

光洁度
级别
(旧标)
粗糙度
Ra
(μm)
1)表面状况、2)加工方法和3)应用举例
▽1
40~80
▽2
20~40
1)明显可见的刀痕 2)粗车、镗、刨、钻 3)粗加工后的表面,2焊接前的焊缝、粗钻孔壁等。
▽ 3
10~20
1)可见刀痕 2)粗车、刨、铣、钻 3)一般非结合表面,如轴的端面、倒角、齿轮及皮带轮的侧面、键槽的非工作表面,减重孔眼表面
▽4
5~10
1)可见加工痕迹 2)车、镗、刨、钻、铣、锉、磨、粗铰、铣齿 3)不重要零件的配合表面,如支柱、支架、外壳、衬套、轴、盖等的端面。紧固件的自由表面,紧固件通孔的表面,内、外花键的非定心表面,不作为计量基准的齿轮顶圈圆表面等
▽5
2.5~5
1)微见加工痕迹 2)车、镗、刨、铣、刮1~2点/cm^2、拉、磨、 锉、滚压、铣齿 3)和其他零件连接不形成配合的表面,如箱体、外壳、端盖等零件的端面。要求有定心及配合特性的固定支承面如定心的轴间,键和键槽的工作表面。不重要的紧固螺纹的表面。需要滚花或氧化处理的表面
▽6
1.25~2.5
1)看不清加工痕迹 2)车、镗、刨、铣、铰、拉、磨、滚压、刮1~2点/cm^2铣齿 3)安装直径超过80mm的G级轴承的外壳孔,普通精度齿轮的齿面,定位销孔,V型带轮的表面,外径定心的内花键外径,轴承盖的定中心凸肩表面
▽7
0.63~1.25
1)可辨加工痕迹的方向 2)车、镗、拉、磨、立铣、刮3~10点/cm^2、滚压 3)要求保证定心及配合特性的表面,如锥销与圆柱销的表面,与G级精度滚动轴承相配合的轴径和外壳孔,中速转动的轴径,直径超过80mm的E、D级滚动轴承配合的轴径及外壳孔,内、外花键的定心内径,外花键键侧及定心外径,过盈配合IT7级的孔(H7),间隙配合IT8~IT9级的孔(H8,H9),磨削的齿轮表面等
▽8
0.32~0.63
1)微辨加工痕迹的方向 2)铰、磨、镗、拉、刮3~10点/cm^2、滚压 3)要求长期保持配合性质稳定的配合表面,IT7级的轴、孔配合表面,精度较高的齿轮表面,受变应力作用的重要零件,与直径小于80mm的E、D级轴承配合的轴径表面、与橡胶密封件接触的轴的表面,尺寸大于120mm的IT13~IT16级孔和轴用量规的测量表面
▽9
0.16~0.32
1)不可辨加工痕迹的方向 2)布轮磨、磨、研磨、超级加工 3)工作时受变应力作用的重要零件的表面。保证零件的疲劳强度、防腐性和耐久性,并在工作时不破坏配合性质的表面,如轴径表面、要求气密的表面和支承表面,圆锥定心表面等。IT5、IT6级配合表面、高精度齿轮的表面,与G级滚动轴承配合的轴径表面,尺寸大于315mm的IT7~IT9级级孔和轴用量规级尺寸大于120~315mm的IT10~IT12级孔和轴用量规的测量表面等
▽10
0.08~0.16
1)暗光泽面 2)超级加工 3)工作时承受较大变应力作用的重要零件的表面。保证精确定心的锥体表面。液压传动用的孔表面。汽缸套的内表面,活塞销的外表面,仪器导轨面,阀的工作面。尺寸小于120mm的IT10~IT12级孔和轴用量规测量面等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在书上都看过了,可是看了实物还是无法一一对照,打算弄个对照样板。

网友:
1.各种粗糙度检测仪
2.粗糙度样板

网友:
F^2/8*r*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