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靠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8-01):
哪位大侠知道承靠面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轴的承靠面,还是导轨承靠面,还是轴承承靠面?

是负载型承靠面,还是定位型承靠面,不一样的。

你能简单说下应用的场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轴的承靠面,还是导轨承靠面,还是轴承承靠面?

是负载型承靠面,还是定位型承靠面,不一样的。

导轨的

网友(点评):
导轨的承靠面一般指支撑型导轨的上表面,吊挂式导轨的下表面,也就是受力面。

网友(点评):
写错了 都是上表面 和滑动件接触并受力的那一面或面组

楼主:
引用 楼主:
导轨的

受教了,谢谢。

网友:
是承导面吧?导轨面就是承导面

网友:
楼主说的是导轨的两个定位侧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