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廓度的U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6-08-01):
轮廓度的U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好顿查资料也没整明白,只有一个线索吧,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非对称轮廓度,美标,公差带0.1,体外部分为0,体内部分为0.1;
通俗点你可以理解为公差带是你往材料里面偏移0.1的那个区域;
具体请查看标准;
另外你这个图只看你截图部分的话标注是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标准号是多少? 谢谢

网友:
这是美国的标准,
双向不等公差 (Unequal or Unilateral Tolerance, ASME Y14.41)
有两个公差值,符号前的是总的公差值,符号后面的是相对于真实位置向外方向的公差。
你从网上查ASME Y14.41就可查到.
图中所指的轮廓度公差带分布是不对称的,U后面是0,也就是说,这个轮廓度是单边,只允许往理论正确尺寸小的方向偏(亦即去除材料方向, 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