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草图中的图如何复制到下一个草图中

楼主(2016-08-01):
在画一个由槽钢焊接的底架,槽钢的草图形状不在同一个草绘平面上。亟待解决
谢谢了

网友:
复制原来草图图形,然后粘贴到现在的草图上

网友:
现将上一个草图的形状保存,然后在画下一个草图时调用上一个保存的图形就可以了。

网友:
ctrl+c ctrl+v

网友A:
关键是什么软件,有的软件你的草图拉伸过后就不能再用了,而UG的草图即使你拉伸过,还在,可以投影到新的草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什么软件,有的软件你的草图拉伸过后就不能再用了,而UG的草图即使你拉伸过,还在,可以投影到新的草 ...

怎么投影到新的平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什么软件,有的软件你的草图拉伸过后就不能再用了,而UG的草图即使你拉伸过,还在,可以投影到新的草 ...

比如两个垂直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