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K、CMK、CPK是什么意思?需要计算吗?

楼主(2016-08-01):
昨天,公司副总突然之间问了这么个问题,说这是客户问他的,而且他当时没有答上来,因为我们经常验收设备,在客户那里做过CMK、CPK但是没做过PPK,领导突然问我,我也解释不明白,只好打了个马虎眼糊弄过去了,在我的理解中CMK和CPK就是在连续加工的零件数量上有区别,其它的计算什么的也没做过,这些年也就这么过来的,终验收合同签字就行了,其它的也不管。但是要是真的较真,我真的说不明白,有没有哪位大神能通俗的科普一下,(理论的东西网上有,但是太难理解了),先谢谢啦

网友:
CPK与PPK都是表示制程能力的参数.
Ppk:性能指数。可适用于稳定过程和非稳定过程,根据总变差估计σ值,包含了普通原因和特殊原因以及子组间变差。
CPK:制程能力指数,适用于整体稳定的过程,是某个工程或制程水准的量化反应。
当可能得到历史的数据或有足够的初始数据来绘制控制图时(至少100个个体样本),可以在过程稳定时计算Cpk。对于输出满足规格要求且呈可预测图形的长期不稳定过程,应该使用Ppk。
简单来说:PPK要同时考虑组间变差和组内变差,而计算CPK时是不用考虑组间变差的,而一个稳定的过程是不存在组间变差的,所以可以说一个对稳定的过程,另外一个针对不一定稳定的过程。

网友:
好高大上

网友A:
理论的东西网上有,但是太难理解了----你觉得论坛随便打几个字说的清楚,得自己多看啊;
CMK PPK 计算公式是一样的,考察目标不一样,你们经常验收设备这个都不理解的难以理解;
cpk,嗯。。
网上的解释很详细的;还是贴个链接吧;
实际操作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的,网上的那些可能这方面说的少一点;

http://wenku.baidu.com/view/9a2773aed1f34693daef3ecb.html

网友(点评):
1、就说cmk吧,验收一台设备,10台,100台方法难道一样的?加速验收怎么进行 2、节拍50min/pc和节拍50s/pc的验收也一样的?样本数量对cmk指标的影响; 3、单/双边规格,验收和首件调试目标值等; 还有好多细节

网友(点评):
请查看相关的专业资料和文档;百度搜索的资料大部分智慧告诉你参数的意思,具体执行和操作很少详细讲的;

网友B:
外企里面这些词汇经常提到,百度文库里有。
链接:
CMK CPK PPK简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企里面这些词汇经常提到,百度文库里有。
链接:
CMK CPK PPK简介

http://wenku.baidu.com/view/21fc67708e9951e79b89279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企里面这些词汇经常提到,百度文库里有。
链接:
CMK CPK PPK简介

是的,我们是外企,也接触外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的东西网上有,但是太难理解了----你觉得论坛随便打几个字说的清楚,得自己多看啊;
CMK PPK 计算公式 ...

您貌似过来人,能否简单提几个细节,谢谢

网友:
这个是spc里面的东西,计算过程能力的,

网友C:
一、CMK设备过程能力指数:研究的对象是设备,表现为某设备加工某零件,在某公差情况下的加工一致性,无偏移的设备能力CM,有偏移的设备能力指数是CMK,汽车行业,加工关键尺寸,要求CM≥2,CMK≥1.67;
二、PPK初始过程能力指数:抽样方法,稳定情况下连续抽样30件以上,抽样方法和计算公式和CMK一模一样,汽车行业,做PPAP文件是,提交的是PPK,而不是CPK,很多人会将该概念搞混;汽车行业关键尺寸要求PPK≥1.67,重要尺寸要求PPK≥1.33;
三、CPK过程能力指数:抽样方法,稳定情况下间隔抽样,可以是每2小时抽5件,也可以每天抽2件,根据需要和研究的对象自己定,与PPK的区别是抽样方法即研究的对象有不同,计算公式有点差异(均值、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CMK设备过程能力指数:研究的对象是设备,表现为某设备加工某零件,在某公差情况下的加工一致性,无偏 ...

第一条里的偏移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