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滑块问题请教

楼主(2016-08-01):
各位亲们,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在一条皮带上安装一个滑块,当不对滑块施加力时,滑块随皮带运动。当我用一个适当的力使滑块静止不动时,皮带依然可以运动,,不影响电机。释放力后,,滑块又能随皮带运动。。皮带正反向运动,都能达到上述效果。我想问的是怎样做才能达到上述效果呢?

网友:
做一种特制皮带,两种办法
1:有沟槽的,将滑块放在沟槽里,同时滑块有阻尼调整系统。可以调整摩擦力。就可以实现你说的了。
2:做成磁铁的皮带,滑块自己有导向,传动时考磁力传动。(速度不可以太快,传动力不可以太大),小结构试用。

网友(点评):
要是只是不让电机停,可以在电机与主动轮之间加一个扭矩限制器,超过扭矩就打滑。

网友:
没看明白。

普通的皮带传送线不都是楼主说的那样吗?

滑块(托盘)随皮带运动,挡住滑块,滑块停止,不影响皮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