镂空齿轮如何制作

楼主(2016-08-01):
各位网友,想问下镂空齿轮是用什么工艺做出来的?就是我想找个加工点帮我加工下机械闹钟里的那些个镂空齿轮。很薄,0.5mm的样子,直径20-30mm的样子。齿轮有镂空效果, 顺便问下,图片上那个齿轮中间那根轴有可以加工的地方吗?

网友:
我想可能是冲压出来的吧

网友:
那个视频我看了,外观镂空什么的都好解决,可以用线切割,电火花,冲压等,但是也只能做个样子,时间精度不能保证,核心的齿轮加工可不是那么简单的,要不瑞士的手表为什么那么贵?

网友:
冲床加工!!!!!!!

网友A:
哈哈,这是用粉末压出来的。我就是做这行业的(粉末冶金行业,粉末压机)。镂空处是用芯棒填充即可。不用加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是用粉末压出来的。我就是做这行业的(粉末冶金行业,粉末压机)。镂空处是用芯棒填充即可。不用加 ...

您讲的很专业,按照您说的粉末冶金效率应该很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讲的很专业,按照您说的粉末冶金效率应该很高吧

是的,像你这样的产品一分钟做到40个产品没有问题。只要机器压力够大,精度够高。

网友:
有时间可以科普一下这种机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