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形芯棒磨损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6-08-02):
我司的整形芯棒用的材质是台湾春保的硬质合金kg3,经常发生磨损快的现象,如果说要更换材质的话,用什么代替好呢?

网友:
可以用肯纳的料!耐磨性应该比春保的好!

网友:
我们以前的公司用的YG8;其实合金的应该就不错了,我们一般产品用过SLD,你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你们的整形余量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