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工程图复制问题

楼主(2016-08-02):
请教各位,在inventor中,如果两个零件非常相似,标注都很复杂,只有在个别地方有点区别。在这种情况下,inventor有没有类似复制工程图或者是有限减少显示某些标注(或者是增加)以区别这几张图纸的方法呢?

网友:
导出为dwg格式,用cad编辑。

网友:
直接在左边的树里面选中工程图,然后复制到你需要的工程图里

网友A:
这就是工程图的再用问题。
通常的做法是: 工程图复制,改名。把工程图对应的零件删除,再打工程图会提示找不到零件,手工对应新零件,修改工程图,保存文件。
恢复被删的零件。打开原工程图,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工程图的再用问题。
通常的做法是: 工程图复制,改名。把工程图对应的零件删除,再打工程图会提示 ...

好的,非常感谢,我来实验一下。

网友(2016-09-21):
1.用设计助理打包,更改名字
2.先,模型另存后局部更改。再,图纸另存为,在在管理里面按替换模型,后局部调整下图纸尺寸
3.有VAULT的可进行COPY DESIGN

网友(2016-11-21):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如果楼主的问题描述是准确(因为经常有网友词不达意)的话,可先将工程图另存为新的名字,再用"替换模型参考"的功能来实现。

楼主(2017-01-10):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的问题描述是准确(因为经常有网友词不达意)的话,可先将工程图另存为新的名字,再用"替换模型参 ...

感谢陈老百忙之中回复,谢谢,这个问题在陈老和各位网友的帮助下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