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钣金加工问题

楼主(2016-08-02):
如图横截面如图长度3.5米,折弯的话最后一刀会碰刀,请教下有没有其他工艺能加工此件,谢谢。

网友:
长度是多少啊?

网友:
肯定撞刀啊,要是自己公司的图,就协商改图,告诉他自己公司的加工情况。
要是外来图,协商下,不行就不做了,没有那个金刚钻,干不了瓷器活。

网友:
得开模具才能折出来

网友:
买C型钢回来直接加工不行吗?

网友:
求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购买70X180X4的成品焊管,龙门铣床上加工,视情况整形。

网友:
看图纸应该是一个机加零件,买型材钢管加工吧,高度太大了钣金折弯需要定制高鹅颈避让模具,这么长的工件不能便宜了,且寿命不能保证,4个厚的板压力很大了。

网友:
6楼和8楼都可以实现

楼主:
请教下用滚压可以实现吗    滚压加工要不要开模具啥的

网友:
用开槽机搞一下,先折个45度

网友A:
刨槽,压45度,平压到位

网友(点评):
不懂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刨槽,压45度,平压到位

用刨槽机  照折弯线刨槽3/5板厚,折弯时这道边先压45度,全部弯折完后,用平压机压这个45度弯至90度。对强度没要求可以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