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平整度如何测量

楼主(2016-08-02):
公司准备做了一个24m×24m的室内检测平台,要求全平台平整度误差不超过1mm,请教用什么仪器能够测量?

网友A:
要求有点高啊,找工程公司吧,做个自流平或者金刚砂地坪。我发过一个测量大平面资料的帖子,自己干的话可以参考下。

网友:
平尺或水平仪试试,要平台可以调节

网友B:
准直仪。大型机床的导轨、平台都用这玩意。

网友C:
采用透明的塑料管,其长度不小于拟测量的距离,水管内注水,不得有气泡,水管两头水位才一致。用等长的棍棒在不同的地点测量水管内的水位,两者之差即两地高差。

网友D:
激光干涉仪测平面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采用透明的塑料管,其长度不小于拟测量的距离,水管内注水,不得有气泡,水管两头水位才一致。用等长的棍棒 ...

他要的精度是一毫米,这种土法超平显然满足不了要求,如果平台垫脚可调,那么应用红外水平仪检测地坪质量,评价是否可以作为粗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要的精度是一毫米,这种土法超平显然满足不了要求,如果平台垫脚可调,那么应用红外水平仪检测地坪质量 ...

您好,平台是可微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有点高啊,找工程公司吧,做个自流平或者金刚砂地坪。我发过一个测量大平面资料的帖子,自己干的话可以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干涉仪测平面度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直仪。大型机床的导轨、平台都用这玩意。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可以微调的话对地坪质量的要求就没那么高了,去买个室内装潢用的红外线水平仪,那种长得略萌的,放在场地中间,转圈多打几个点,最好在心里画个网格,按网格点来打。大致的平面度就有了。
不过那么大空间的话建议在黄昏或者比较暗的环境下测量,不然看不清楚。

网友:
激光准直仪。

网友:
个人认为精度要求这么高应该找专业的公司来做,自己做还需要熟练掌握技巧,不知道需要几遍才能平整呢,浪费时间与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