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的阀叫什么

楼主(2016-08-02):
求教,这个阀19130/19132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A:
二位二通电磁球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位二通电磁球阀

谢谢,但是右侧看着不像球阀啊?两个单向阀啊

网友(点评):
球阀就是和单向阀类似,球面密封

网友:
双单向二通阀吧

网友B:
那阀叫二位二通单电控液压电磁阀。中间那个应该是液压泵,液压泵左右两个可能是单身阀。与我国的国标的液压元件符号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阀叫二位二通单电控液压电磁阀。中间那个应该是液压泵,液压泵左右两个可能是单身阀。与我国的国标的液压 ...

谢谢!右侧里面是两单向阀吗?跟普通的两个横杠有区别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阀叫二位二通单电控液压电磁阀。中间那个应该是液压泵,液压泵左右两个可能是单身阀。与我国的国标的液压 ...

明明是马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明是马达

他把尖搞反了,很明显,二通阀卸荷用

网友:
这马达能转的起来吗?

网友D:
上面的那个是双向定量马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那个是双向定量马达。

下面的这个阀右位两个方向都堵死了,不通,只有电磁阀带电时才通,相当于二位二通电磁阀

网友:
双向止回,锥阀型

网友E:
这张图液压马达能转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张图液压马达能转起来吗?

我理解,你是不是认为马达两旁的是单向阀?我看过明细表,那两个是安全阀,这样应该没问题吧?请教哈

网友:
我是把它看成是单向阀了,如果是安全阀则应该可以动起来。

网友:
     我们一般的叫法 二位二通电磁球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