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求保持架和滚子转速

楼主(2016-08-02):
已知圆柱滚子轴承外圈固定,内圈转速,怎么求保持架和滚子转速?公式是什么

网友:
这个我倒没有听说过,选用轴承后,在其允许受力范围和速度范围内,正常工作就可以了,应该不用理会这个滚子转速吧。

网友:
假设为纯滚动,然后参照行星齿轮运动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