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链轮最小齿数

楼主(2016-08-02):
大家一般链轮最小齿数选多少啊?

网友:
不产生根切的最小齿数是17齿,

网友(点评):
理解错了,楼主说的是链轮,您说的是齿轮

网友:
二轮车用链轮似乎有移位,小轮齿数可低至13齿

网友:
要看你的应用场合来选吧这个?

网友A:
精密滚子链轮,6齿的有做过。
输送链轮,4齿的有做过。
齿数小了,齿形要注意,要局部修正下(目的就是使链条和链轮更好的啮合),会和标准齿形有差异。

网友B:
小链轮,最小齿数 是9, 一般情况下大于等于17齿,高速传动或承受冲击载荷的链传动不少于25齿

网友C:
基本小链轮,最小齿数 是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滚子链轮,6齿的有做过。
输送链轮,4齿的有做过。
齿数小了,齿形要注意,要局部修正下(目的就是使 ...

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小链轮,最小齿数 是9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链轮,最小齿数 是9, 一般情况下大于等于17齿,高速传动或承受冲击载荷的链传动不少于25齿

谢谢!

网友:
看你传动要求,13齿以上,少了多边形效应严重,会不平稳一松一紧。

网友(2017-11-14):
08B的链轮,用过最小11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