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黄铜孔加工,平面度变形问题

楼主(2016-08-02):
平面度要求20丝(两面) 。800个孔φ10.75 现在变形最严重那张 75丝。客户要求不能整形().上磨床的话成本太高。 各位大手子评价下用什么方法可以在打孔的时候控制变形量。 料是锡黄铜。

网友:
我怎么没有看见厚度?

网友A:
料厚是多少?厚度大的话可以先钻孔后加工上下两平面。

楼主:
统一回复  料厚 20  不好意思  截图截拉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料厚是多少?厚度大的话可以先钻孔后加工上下两平面。

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料厚是多少?厚度大的话可以先钻孔后加工上下两平面。

先钻孔后加工平面 平面容易加废掉啊,刀片会带到孔的

网友B:
可以用平面度很好的2块大钢板,上下面各一,用螺钉加紧,然后加工,那就看你们利润是多少了?

网友C:
我们一般数控加工时会做单独夹具中心及四角同时固定,然后加工时底部垫平用502粘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料厚是多少?厚度大的话可以先钻孔后加工上下两平面。

打好孔后如何装夹?才不易变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平面度很好的2块大钢板,上下面各一,用螺钉加紧,然后加工,那就看你们利润是多少了?

钢板多厚?才有用?他的料就有20

网友D:
用两块磨平的厚钢板,四面密锁垫较多弹垫的螺栓,有条件的话四周垫上与铜板等厚的磨好钢条,然后扔到保温炉中,等几个小时再拿出来缓冷。查下铜的去应力回火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钢板多厚?才有用?他的料就有20

10毫米厚的钢板足够了

网友:
如果量不大的话,可以考虑,钻孔后上磨床,这样最安全,这种材料也不容易变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两块磨平的厚钢板,四面密锁垫较多弹垫的螺栓,有条件的话四周垫上与铜板等厚的磨好钢条,然后扔到保温炉 ...

同意这种方法,再就是钻孔程序是否也有问题呢?别一次钻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毫米厚的钢板足够了

加工成本加工时长还是你觉得机床点了孔然后直接台转打孔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数控加工时会做单独夹具中心及四角同时固定,然后加工时底部垫平用502粘住。

我们按着方法做300*300*5的板子保证平面度五个丝

网友:
放电加工

网友:
兄弟 我是做整形的  我可以给你整回来

网友F:
产品变形方式,是不是都是中间向上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产品变形方式,是不是都是中间向上供?

对啊 ,软性变形,客户工艺,设计,质量私下都说能用(加垫圈密封的)。但是明面上就是不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这种方法,再就是钻孔程序是否也有问题呢?别一次钻透的

兄弟工艺太麻烦了啊,我们也没有保温炉。这样还不如磨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工艺太麻烦了啊,我们也没有保温炉。这样还不如磨床呢。

对啊,个人觉得磨是王道,其它都是不确定因素,还不知道出现什么新的情况呢

网友:
我们之前也做过这种都是孔变形的   最后都是采用的整形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