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值的困惑

楼主(2016-08-02):
四轴铣一零件所编的程序为什么Z轴是这样?零件是锥形,Z轴是以圆心点为基准,应该是由沿锥面形成,为什么有接近于0的数值,有知道的大师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相对数值吧,也就是增量的方式。

网友B:
     4轴加工的,A轴怎么不联动?看到A-180后不变,回转体不旋转,Z轴必然要下降到接近于轴线0的位置。

网友:
是要类似的效果吗?
四轴加工中心铣螺旋线,看链接视频
http://v.ku6.com/show/6GqVbhBZ2ySMiyRMlqNGJA...html?from=my

网友:
楼主加工件的过程是:
分度头旋转;X轴进给;分度头旋转一圈,X轴进给一个螺距;
Z轴进给铣削凹槽并根据锥度来上下移动;
铣床这样加工的真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4轴加工的,A轴怎么不联动?看到A-180后不变,回转体不旋转,Z轴必然要下降到接近于轴线0的位置。

谢谢大侠指点,我已解决问题,另外我想请教,如何只铣U形内实体,而圆锥体不被选入,谢谢!

网友(点评):
不加工曲面把它排除掉就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相对数值吧,也就是增量的方式。

只有G90,是绝对坐标编程。
看了后面的评论知道,是因为A轴没有动,Z轴和X轴联动加工螺旋线,Z轴必然会加工到接近轴线位置,即Z0左右的位置。其实我三轴加工懂点,四轴还不大懂。

网友(点评):
我没搞过加工,还不能深入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G90,是绝对坐标编程。
看了后面的评论知道,是因为A轴没有动,Z轴和X轴联动加工螺旋线,Z轴必然会 ...

都是学习学习,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4轴加工的,A轴怎么不联动?看到A-180后不变,回转体不旋转,Z轴必然要下降到接近于轴线0的位置。

是第四轴没有动,所以z轴才按照图形要求下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我已解决问题,另外我想请教,如何只铣U形内实体,而圆锥体不被选入,谢谢!

应该和你建模有关系吧,让螺旋线和锥面分开画,编程的时候就可以只选螺旋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轴加工的,A轴怎么不联动?看到A-180后不变,回转体不旋转,Z轴必然要下降到接近于轴线0的位置。

凸轮大师您好,如何不选择圆锥面,望您指点一下行吗?在Ma-CAM里实在找不到有什么办法不选锥面而只选U形曲线,谢谢!

网友(点评):
这种零件用手动编程也是可以解决的,在CAD里画出截面图,根据刀具大小形状及设定的加工精度,去计算刀具

网友:
    这个软件我不会使用。
    如果允许成型刀加工锥度槽,是否可以用轨迹曲线来生成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