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立柱的固定方式(受力)

楼主(2016-08-02):
我经常看到有做压机的立柱安装方式,大多数的结构都是像我附件的照片里那样,这样的结构很粗糙,另外我还有见到另一个结构就是米思米的免键轴衬,这个东西很好,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好方式吗?单独立柱承受力在5吨左右。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楼主能否将问题在描述的具体一点,比如讲的是什么压机?单独立柱承受力在5吨左右,很大的力量了,用在哪个行业?

网友B:
啊,MISUMI免键轴衬,最大轴孔径65,最大扭矩10000N.M,的确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将问题在描述的具体一点,比如讲的是什么压机?单独立柱承受力在5吨左右,很大的力量了,用在哪个 ...

也就是液压机的行业。螺母固定的方式太老套,想看看有没有别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MISUMI免键轴衬,最大轴孔径65,最大扭矩10000N.M,的确较方便。

这个方式我知道的,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好方式

网友:
免键轴衬是承受扭矩的,立柱是承受拉力的。   两者作用相差很大。怎么互换?  你在开玩笑吗?